楼主(2019-11-25):
电路如此复杂,没有任何资料,维修困难。应该找一种用普通国产开关电源代替的途径。。。

楼主:
接口比较多,除了3*57V三相交流输入电源,还有几个输出直流电压(暂时不清楚),还有什么输入或输出接口?用于整个电脑横机系统对这个开关电源参数检测、故障报警、启停控制么?

网友A:
28和40估计要定做才有

网友B:
如果你的三相交流输入没有其他特别用途的话,可以考虑改成220输入的,可以用三个电源来搭建,OV共用连接,应该也是可以的,但如果你的三相电源还有其他作用就有点麻烦了,维修时候可以考虑一下电源快修模块,只要你的变压器后面没问题基本可以免调试(以前修欧陆的过程控制器就是用这个方法,但那个电源是220的),希望这个方案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三相交流输入没有其他特别用途的话,可以考虑改成220输入的,可以用三个电源来搭建,OV共用连接,应该也是可以的,但如果你的三相电源还有其他作用就有点麻烦了,维修时候可以考虑一下电源快修模块,只要你的变压器后面没问题基本可以免调试(以前修欧陆的过程控制器就是用这个方法,但那个电源是220的),希望这个方案对你有帮助

确实需要深入研究,特别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接口端子,除了三相3*57V交流输入电压和各路输出直流电压端子之外,更需要搞清楚其它控制、检测、保护、报警等输入输出信号的性质、作用。
苦于资料等于零。

网友C:
连开关变压器都没找到,估计用的降压模块。

网友D:
这种电源修起来才过瘾啊  好收钱

网友E:
楼主,这个用在什么设备上的?

网友F:
没你想的那么复杂!有很多端子是并在一起的!可能是做冗余用的,修过其他类似的,应该还有些端子是空端子!

网友G:
这么多组输出的电源想找国产替代也很很难找到匹配的;

网友H:
如果缺少一路可以加上其他同电压的电源用吗   楼主工具不错

网友B:
改造这个电源的难点在于找出插头对应的电源的插脚不然电源搭建好了也是白搭

网友I:
第一次见到输出有DC28和40的及用电设备

网友G:
注塑机上的电源也多组的,5V 12V -12V 24V 40V;坏了就不好配,只能找厂家买同款的;

楼主:
几路DC输出,IR2110S控制IGBT。其中+5V没有输出。IGBT的D极72V直流电压正常,但G极没有触发脉冲,IR2110S也换过,周边阻容等元件也查过正常。没有电路图,也不清楚IR2110S的12、14脚HI、LO输入控制脉冲信号来自哪里?如何控制?
放弃了,很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