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25):
现在电脑都没有232串口,只好用usb转.为了找usb转串口线,煞费苦心.
大概市售有3种:
1.CH340芯片的,这个10元以里包邮的有.
9针满脚的(有时3脚就够通讯,所以有人省).
重要的话说3遍,这种转换出来的是TTL电平,也就是0~5V电平的(就是不是真的RS232标准).
良心商家会告诉你,这个能接扫描,单片机,pos,部分xxx不能用.
win10好像自动驱.
2.PL2303芯片的,20多元大概有.
很早用过,原来比较多的是这种.
3.FTDI芯片的,30多元.
刚买了,win10自驱,232电平(实测-6.2~0~6.2V).
顺便还买了个232转485,泵源(可以无需外接工作电源),据说(包装盒上)有隔离加防冲.这个说明就把A+,B-了(目前碰到的多数情况是A-,B+,接线是+对+,-接-).

网友A:
第一种用过几个,便宜,但很容易坏。现在一直在用pl2303和CP2102.

网友B:
这个使用的频率很高,还是尽量买好的;
不然外出时如果刚好这个东东不好用了,到时候得不偿失;

网友C:
看着这个不错,在收藏夹很久了,最后还是买了一个带隔离的,有磁耦合与光电耦合之分,看着是通讯速率有区别,价格都要150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C:
ft232+sp213,93C46是存储吧.
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用过几个,便宜,但很容易坏。现在一直在用pl2303和CP2102.
第一种的,电平对吗?用在什么设备?坏是不是因为电平不同?能正常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使用的频率很高,还是尽量买好的;
不然外出时如果刚好这个东东不好用了,到时候得不偿失;
Z版,用过的哪种比较稳定长久?

网友D:
我用的一款力特品牌的USB转RS232电缆,快十年了,质量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一款力特品牌的USB转RS232电缆,快十年了,质量很好!
贵了几块钱,我没买...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一款力特品牌的USB转RS232电缆,快十年了,质量很好!
贵了几块钱,我没买...
力特电缆用的好像是FTDI芯片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使用最多的时候是用于三菱plc程序下载,偶尔连接232转485转换器做调试用,坏掉现象都是在电脑设备管理器中找不到该驱动。

网友E:
用了好几个才用到个靠谱的,马家,弘宇泰****,USB转RS232/422/485,全信号,FT232RL驱动,120元那种。是光耦隔离的,跟我走南闯北7年了,从未挑过设备。真心推荐。

网友F:
力特的USB转232值得信赖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最后买了这个,用着还不错,232、485、422都有了,不用转来转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66932e8dHVs0io&id=577591051673&_u=p1m4rr3a738

网友G:
买这些线一定要买带隔离的,不然有时候怎么死都不知道,笔记本端口搞坏就麻烦了

网友H:
ZZZ的还可以的,不过我一直用的MOXA的 后来用USB转串口服务器和USB转网口服务器多,其实一般来说好点的品牌的一直用也没问题,隔离是关键

网友I:
我自己一直在用帝特USB转232的数据线,FT232的芯片,公司买的MXOA数据线
用过PL2303的USB转232数据线连接西门子6RA80调速器,有时候连搜索不到设备,有时候蓝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最多的时候是用于三菱plc程序下载,偶尔连接232转485转换器做调试用,坏掉现象都是在电脑设备管理器中找不到该驱动。
受教了.那估计芯片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了好几个才用到个靠谱的,马家,弘宇泰****,USB转RS232/422/485,全信号,FT232RL驱动,120元那种。是光耦隔离的,跟我走南闯北7年了,从未挑过设备。真心推荐。
记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力特的USB转232值得信赖
力特+1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着好庞大.是不是要外接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这些线一定要买带隔离的,不然有时候怎么死都不知道,笔记本端口搞坏就麻烦了
笔记本端口我倒不怕,怕把设备端口整坏.总听人说200的端口容易坏,搞不明白就一个485还能坏到哪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H:
ZZZ的还可以的,不过我一直用的MOXA的 后来用USB转串口服务器和USB转网口服务器多,其实一般来说好点的品牌的一直用也没问题,隔离是关键
moxa工业级,是不是好贵?
用过moxa的串口服务器(就是网口转4串口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自己一直在用帝特USB转232的数据线,FT232的芯片,公司买的MXOA数据线
用过PL2303的USB转232数据线连接西门子6RA80调速器,有时候连搜索不到设备,有时候蓝屏
受教了,看样子PL2303还需要考验.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不需要,USB口供电。

网友H:
回复 楼主:
200的485口不带隔离,一热插拔电位不一样容易搞坏。比如笔记本调试时候光用电池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C:
这个应该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200的485口不带隔离,一热插拔电位不一样容易搞坏。比如笔记本调试时候光用电池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这个经验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