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25):
描述:

1)单纯手动控制,起/停正常,无反常;单纯自动控制时,PLC程序监测正常;
2)如果设备在运行状态,自动切换到手动时偶尔会出现设备无法停机的情况,没有规律,确认切换后PLC端无输出;
3)手动切换到自动时,如果切换前在运行状态,切换后也能正常停机(忽略自动启动的条件,假定不具备自起条件)。
4)确认元器件无损坏,接线无误。
5)手动/自动两种控制方式通过转换开关来实现;手动时人为按起动/停止,自动时由PLC根据传感器检测压力和液位控制;

请各位分析下原因,当然原因我已经找到了,第一次碰到。

楼主:
简单的画个图示意下,自动状态转换开关触点接至PLC,这里暂且忽略。
再配几个实物图片,今天车间调试出的问题。

网友A:
切换开关切换的瞬间,接触器辅助触点已经接通,导致自锁?

网友B:
是不是3,4自动时会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换开关切换的瞬间,接触器辅助触点已经接通,导致自锁?

自动时是接通的,切换到手动后应该断开,结果没断开,这种现象出现没有任何规律,有时切换5次出现一次,有时切换2次就出现一次,答案很接近基本正确,个人觉得就是设计有问题,但跟人的操作也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3,4自动时会有短路
确认没有。

楼主:
我来说吧,上面说错了是旋钮开关,不是转换开关。
我以前基本都是用的3档的,二档的用的很少,再者可能是这次手速确实过快
缓慢旋转切换时从来没出现上述故障,当速度过快时可能会导致接触器的辅助触点由于机械结构原因在切换时可能出现触点仍未脱开的现象,从而导致切换过去后线圈仍然带电。

网友C:
转换开关切换太快吗?选用三位旋钮解决还是别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换开关切换太快吗?选用三位旋钮解决还是别的方法?

最后还是换的三档,我觉得这有点类似于触点竞争的原则,从触点结构讲,按理说NC转NO的时间应该是远快于NO转NC的时间的,但还是会出现这问题,应该还是跟辅助触点的机械结构设计有关系吧,我后期试试手自动转换线路加互锁看看会不会好点,毕竟正常情况下这种操作很少出现,暂时还没有想到其它有效办法?不知道大家有没高招可以借鉴.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很值得借鉴,以前没遇到过,是不是接触器本身释放有延迟,不是直流线圈接触器吧?

楼主:
当然上面的情况个人觉得主要不是旋钮开关的问题,但从类似的设计角度讲
譬如下面这种,可能从设计角度讲,显得太复杂,但从安全角度讲却是利大于弊的。
线路精简有时候代表故障源少,但未必就是最安全的,两者有点相互制约的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很值得借鉴,以前没遇到过,是不是接触器本身释放有延迟,不是直流线圈接触器吧?
不是,就是普通的AC220V线圈,释放延迟,辅助触点设计可能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