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25):
用的是4.00.06版本,请大神指教!

网友A:
内核程序不能打开.
重新安装一下?

网友B:
你电脑的操作系统?
换台电脑安装软件再试一下;

网友C:
安装到C盘,英文路径下

网友D:
可能是软件安装不完整,关闭杀毒软件后重新安装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