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屏DOP-B07S411如何下载程序

楼主(2019-11-25):
台达触屏DOP-B07S411与PC通过USB电缆怎样连接下载触摸屏组态程序?没用过台达HMI,昨天去现场下载程序,糗大了!
硬件:台达HMI(DOP-B07S411);新买的带磁环的USB电缆;联想笔记本
软件:官网下载安装的DOPSoft 2.00.07;Win10家庭版(64位)操作系统
USB电缆直联PC(标准USB口)与HMI(方形USB口0)下载时弹出警告框“HMI无反应”(如上图)。现场着急,拨打400电话,周日不工作(这时候想起7×24h售后服务好处了);微信、QQ群求助无果……
起初,资源管理器看到的是设备——台达HMI,硬件正常,下载弹出警告框如上。手机百度了好多方法,一一试过。重启电脑、USB驱动卸载-重新安装……反复多次后,下载弹出“USB口无法打开”(这个检查是USB驱动问题,识别出来的台达DOP-B有问题),之后再怎么弄,USB设备无法正常识别……
最终无功而返,在一大堆人的注视下收拾东西走人了……

走前看了《DOPSOFT 操作手册》,感觉这种连接方式就是直接下载啊!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或者大家提供一些有关台达HMI的技术资料。
昨天还怀疑过,现场是2013年做的工程,不会要通过Screen Editor软件连接吧?

网友A:
USB线插上会有提示,没反应可能你驱动还没装好;

楼主:
还有:首次连接下载时,硬件资源管理器中USB识别出台达HMI正常,下载告警“no response from hmi”(HMI无响应),当时百度,有很多此问题的帖子,包括本论坛下面这个: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31450

但最终还是没有顺利建立起通讯连接。

网友B:
环境里面有选择USB下载吗?我这边都是可以下载的啊,我倒是遇到过现在W100系列用USB下载不了的,然后只能用网口下载的

网友C:
线连好不要拔,点卸载USB驱动,再重新安装,你试下。

网友D:
有时候很多天你也不一定找到原因
用U盘下载试试吧

网友E:
1,驱动,
2,USB线(欧姆龙的屏遇到过,PLC可以用,HMI就是不能用,设备管理器感叹号)。

其它没啥了,台达这屏还好,直接下载就行

DOPSoft 版本最新好事4.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驱动,
2,USB线(欧姆龙的屏遇到过,PLC可以用,HMI就是不能用,设备管理器感叹号)。

其它没啥了,台达这屏还好,直接下载就行

DOPSoft 版本最新好事4.几了

感谢楼上各位帮助!
最初设备管理器中正常,卸载驱动,重新安装,最后弄得成了感叹号了……忙活了一下午,人家设备正在运行,还不敢乱动,只有撤了。有你这样的使用经验,我起码找原因心中有数了。
用过台达文本,这玩意下载时要在文本菜单中选中下载菜单然后才能执行PC端下载任务(也就是说两端要配合),由此还怀疑HMI是不是也要进入sys这样搞。

现在重点怀疑:1.USB电缆线;2.PC系统问题
另外网上也说DOPSoft现在已经4.*了,但我在官网上只发现DOPSoft 2.00.07,没有找到新版本。

网友E:
回复 楼主:
不用HMI设置啥的,插上USB,电脑软件点下载就行。

你可以插USB,软件打开不要打开工程,
工具-取得目前韧体序号,可以检测USB连接正常与否。

不排除别人下载程序的时候可能有禁止上载覆盖之类的设置,我没用过,我都是直接下载 没限制的

补充,最新是2.X,看错了。我装的是2.X

我建议你多带一个笔记本试试,有可能是系统原因,我干私活出去都是带2个笔记本。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1,驱动,
2,USB线(欧姆龙的屏遇到过,PLC可以用,HMI就是不能用,设备管理器感叹号)。

其它没啥了,台达这屏还好,直接下载就行

DOPSoft 版本最新好事4.几了

感谢楼上各位帮助!
最初设备管理器中正常,卸载驱动,重新安装,最后弄得成了感叹号了……忙活了一下午,人家设备正在运行,还不敢乱动,只有撤了。有你这样的使用经验,我起码找原因心中有数了。
用过台达文本,这玩意下载时要在文本菜单中选中下载菜单然后才能执行PC端下载任务(也就是说两端要配合),由此还怀疑HMI是不是也要进入sys这样搞。

现在重点怀疑:1.USB电缆线;2.PC系统问题
另外网上也说DOPSoft现在已经4.*了,但我在官网上只发现DOPSoft 2.00.07,没有找到新版本。

进入HMI系统做一下USB测试,重新安装驱动它也会出来个提示.点下一步,完成.就可以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