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25):
求助大神呀!!!

网友A:
台达F?显示面板有问题吗?
接RS485通讯,用台达变频器软件测试一下看能不能连接上。

网友B:
显示面板的问题吧,换显示面板试试

楼主:
面板是好的,换个控制板就可以显示

网友C:
更换主板吧!二百左右大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更换功率段不一样可以?

网友C:
什么系列?多大功率?可以设置改功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