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耐德TM200C属于什么层如图

楼主(2019-11-25):
看货交流一下这个货居然少二个模块,有哪些功能

网友A:
前面是插模拟量扩展板或者通讯扩展板的,就目前来看,仅仅是缺少了2个盖板而已.
另外,是时候换块纽扣电池了.

网友B:
看图(红圈左边是加了盖板,右边是加了模拟量扩展板的),差的就是红圈里面的BD扩展板了

网友C:
设备组态里面是可以配置的那个地方.正常就是两个盖板在那里,看你需要什么模块.配什么模块
上面的是电池仓和micro SD卡仓

网友D:
少了前面板上的两个盖板,在包装盒里找下,看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