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启动

楼主(2019-11-25):
各位兄弟,消防控制柜,一用一备,星三角启动控制,可不可以主交流接触器共用同一个,星三角转换交流接触器依然分别控制主氺泵和各用氺泵

网友A:
原理上是可以的

网友B:
这样做保养维修不方便了。

网友C:
消防这种重要场合,绝对不允许,万一主接触器坏了,备用还有啥意义?

网友D:
有的钱是不能省的!通不过验收的!

网友E:
消防系统属于安全类设施,你这样做,能起到安全作用吗?

网友F:
消防备用泵就是当一台泵有问题时另一台泵能用,要是接触器坏了,两台都用不了,能起到备用作用吗?应急消防都是要考虑冗余

网友G:
一个接触器不值多少钱,不要省了

网友H:
电器材料不能省,正如楼上说的,万一主电路故障,你的备用(共用)电路还能工作吗?

网友I:
如果你的主接触器共用了,估计你验收都不能过关,除非给你验收的根本不懂电控

网友J:
没懂啥意思
主接触器咋用

网友K:
主交流接触器?
电源?还是电机?
没图不好理解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兄弟

网友L:
消防的柜子大部分都是糊弄人的
花的钱都不少,做出来的东西就那么回事了。
各种关系费用的问题了

网友M:
看似节约了,但是一旦出现问题 ,难辞其咎,不要因小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