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26):
请教各位高手,我现在有一个产品,是RS485自定义协议的传感器,现在需要与plc通信,目前用的是无顺序通信(RS2指令),波特率9600,无奇偶校验,停止位1,位数8。我现在编的一个程序无法通信,不知哪里有问题。有哪位高手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A:
先把你的程序发上来.

网友B:
你的程序贴出来,也要把设备通信协议发出来!

楼主:
协议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协议来了
你先按协议使用串口调试助手给设备发命令,看看设备能不能正常返回?!
再可用串口调试助手监视一下你PLC发出的指令是否是协议文档里的指令!
你的PLC程序可能是高版本,我这里打不开

楼主:
恩,好的。谢谢!我再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好的。谢谢!我再试试看。
你有没有试试呢?有问题再来反馈。

楼主:
已经联系上了,信号可以读了。请问:如何使多条RS2指令可以循环发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联系上了,信号可以读了。请问:如何使多条RS2指令可以循环发送?
执行第一条读写完成后再去执行第二条......

楼主:
恩,我现在用一个计数器在接收信号结束尾端。然后转到下一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我现在用一个计数器在接收信号结束尾端。然后转到下一条。
第一条RS,启动发送、等待接收、接收完成或者超时时间到启动第二条RS,依次类推

楼主:
我做了个用m来过渡的,您说的是这个意思吗?还是他可以自动切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做了个用m来过渡的,您说的是这个意思吗?还是他可以自动切换
能实现你的功能就行、能达到你的要求就行!

楼主:
恩,我再编好后调试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我再编好后调试试试看
有问题再来论坛。

网友C(2020-04-10):
你好  我也做了这个东西 ,写入数据 时有时成功 有时就会失败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我测试的时候 写入数据有时可以成功 有时就会失败 是什么原因 可以帮忙解答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测试的时候 写入数据有时可以成功 有时就会失败 是什么原因 可以帮忙解答一下吗
你详细描述一下啊,单凭这句话不好分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