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26):
如图,可能是用了大量的3D宏缘故,切换角度,平移等操作,变得很卡了。

有什么好方法让他流畅些呢?  要设置什么参数?   谢谢大家了!

楼主:
各位大师,这是3D布局的问题,还是软件设置问题,还是电脑配置问题呢?

网友A:
有可能是电脑的问题

网友B:
应该是电脑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EPLAN吃配置不?这种配置玩得动不? 公司的电脑

网友B:
引用 楼主:
EPLAN吃配置不?这种配置玩得动不? 公司的电脑

这配置不差呀

网友C:
3D需要配置高性能显卡

网友D:
配个游戏那种配置试试看,加上固态硬盘 显卡6G

网友E:
用到3D就吃显卡了

网友F:
办公电脑基本没有显卡,买个带2G独显的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