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oMachine Basic编程软件为什么好用?

楼主(2019-11-26):
用过施耐德SoMachine Basic编程软件的同行都会有一种感受:可视化的硬件组态,灵活的可编程能力和模拟程序的易用性,个人感觉版本是多了点,但是选择了一款PLC编程软件后在编程中用起来是很爽的。

网友A:
今年施耐德plc推广力度挺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纯技术或行业解决方案交流学习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尽量拿多些产品给积极回复的网友试用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施耐德PLC的使用者,手上有也是自用的,网友要是想试用的话看看谁那里有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准备拿些产品给积极回复的网友们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算积极的吧,可以试用哪个产品呢?

网友C:
basic软件并不好用,记得论坛有人问到该软件如何修改显示字体,施耐德把这功能做进去了吗?施耐德M200手册上的错误准备啥时候修正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我没有遇到过呢

网友D:
周围用的不多。企业一般不会把这个优先考虑。

网友E(2020-01-07):
这个软件不是一般的卡

网友F:
回复 网友B:
哦??有262没有  ..我都期待好久了..在别的帖子也手动at你了

网友F:
221在小型plc里感觉算不错的..之前的basic有高多小bug.去培训的时候.演示给老师看..老师说他也没遇到过
不知道是系统问题还是怎么的
就是很多部件是点击一个下拉菜单...然后鼠标滑动到响应的位置.出新的菜单
等鼠标往新的菜单上滑的时候.菜单就整个消失了

新的软件还不错..模拟什么的也都挺好的.

不过这个软件的相关限制很多..比较闹心.变成的时候可得注意
几乎所有功能块都有使用数量限制

网友G:
这个PLC的编程手册才7M多。好多是翻译过来的,看不懂。
手册中的示例都是IL风格的,梯形图编程能多一点好了。
手册看不懂,例程也没有,有例程还可以照着修改。

网友H(2020-02-23):
最近撸到一些二手的货,遇这到高手相助,还不太会感觉功能很强大,学会了用USB下载更新固件,网线口和SD卡下载更新均可。手上有241  218的,不知道200的如何用,SOMACHINE里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