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U运算处理问题

楼主(2019-11-26):
写欧姆龙的时候觉得欧姆龙的四则运算和浮点处理是最麻烦的,但现在写三菱搞不定。那位大侠帮帮忙D224要得到一个有小数,正数,负数的变量值程序该怎么写

网友A:
三菱中DIV是整数除法,浮点数是DEDIV 加减乘也带DE

网友B:
结果:=int_to_real(数据1)/int_to_real(数据2);
"结果"数据类型改成单精度浮点数

网友C:
转换成浮点再用浮点数指令进行计算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结果:=int_to_real(数据1)/int_to_real(数据2);
"结果"数据类型改成单精度浮点数
请
eno:=int2flt(en,s,d)
问这个在st中如果输入

楼主:
官网也这么说,但加了符号就不对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D:
首先图1可以找到对应的指令,鼠标左键按住拖到程序编辑页面里,就会生成一个现成的,填空就好,绝大部分指令、函数都可以这样拖。

网友B:
回复 网友D:
首先图1可以找到对应的指令,鼠标左键按住拖到程序编辑页面里,就会生成一个现成的,填空就好,绝大部分指令、函数都可以这样拖

网友B:
数据类型要注意。

楼主:
谢谢楼上,指令都玩不好,还用FB。以前5U没玩过,设备4台伺服的,不想加模块就直接用5U+2块4AD。按成本算比3U省一点,但数据不好做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数据类型要注意。
谢谢!!!

楼主:
直接转没变量值,那错了吗.16和32都试过了

网友C:
指令错了

网友C:
FLT2DINT是浮点转整数
浮点运算所有的数都要是浮点,触摸屏上的数据格式设定也要注意。如果要用整数,一定要再转换成整数。
负数也一样

楼主:
哈哈,谢谢!谢谢楼上javascript:void(0);

网友E:
这个3U 的软件难道5U的不一样吗?

网友F:
楼主请把分赏了结帖处理,谢谢

楼主:
楼上大哥不好意思,最近忙着调机没有上线
再上来客服说撤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