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26):
请问哪位群友有Ecostruxure_Control_ExpertV14的安装方法,麻烦分享下,我这里下载的是ISO文件,不知咋操作的?

网友A:
win10可以直接打开,不行的话可以装ultraISO

网友B:
iso一般就是虚拟光驱安装.

我一般用的是这个软件来安装

网友C:
如果是win10的话对iso文件点击右键可以加载镜像到虚拟光驱,如果是win7或其他系统就要下载虚拟光驱软件来加载镜像安装了。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群友的分享,我的是win7,下载虚拟光驱软件加载镜像文件,现在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