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26):
如图中程序,假如我设置的周一上午8点10分开始进行排污 但是周一上午8点停电停到了10点怎么办

网友A:
那么就设定一个标志位,如果时间到标志位没有变化那么就另行处理。

话说不是应该更多的去考虑如何避免停电这种情况么,否则万一停电停到电池用完时钟复位怎么办呢?

网友B:
有钱的话直接上UPS,我现在做的半导体生产设备很多就是标配UPS规格3相30KVA,保障持续工作4小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图中程序,假如我设置的周一上午8点10分开始进行排污 但是周一上午8点停电停到了10点怎么办
你是要10点能启动,还是放弃这次启动?
没看大工艺要求图,正好多问句

网友D:
排污完成设置标志位,

PLC启动判断上次是否排污。

按实际工艺来吧,比如楼上说的,10点来电,你启动还是不启动啊?

这个得按工艺条件来整,程序不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