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26):
手里有一个RS232/RS422的转接器,想连接到一个RS485口的plc上,可以连接吗,如何接呢,请教坛友,谢了。

网友A:
422这边的2个正与485的正接到一起,两个负与485的负接到一起,这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22这边的2个正与485的正接到一起,两个负与485的负接到一起,这样就可以了。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