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采集问题

楼主(2019-11-26):
继续进行以前的问题,在各位大咖的帮助下 终于对模拟量有了点眉目,但是有遇到了新的问题

模拟量采集 硬件配置:

CP1E-N30DR-A  +   CPM1A-AD041

变送器4~20mA,量程-50~150

模块只接了第一路,接的是3线制PT100

程序如下

程序结果D120的值  不符合实际温度(实际温度大约24.5°左右,而且只有两位BCD值,我想做到3位整数,1位小数显示)

硬件接线图(手绘简图) 如下

大咖们帮我分析下 哪里出错了或者哪里错误了

谢谢  非常感谢

网友A:
y=kx+b
系数算对了
运算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y=kx+b
系数算对了
运算就行了

非常感谢

您能详细说下么

网友A:
-50=b
150=6000(12000)k-50
k=0.0333或者0.01667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b
150=6000(12000)k-50
k=0.0333或者0.01667

再次感谢您的热情回复

由于我还是新手  还是不能理解

这个K值代表的是什么呢   是电流值么

网友B:
不觉得这个数值很可疑吗?

将AD的设置条件改为“第一次循环标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觉得这个数值很可疑吗?

将AD的设置条件改为“第一次循环标识”试试

大师就是大师  一眼九看出了问题

是的  才发现这个问题  这个8000  是因为正负电源接反了

我又重新传了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