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普洛菲斯触摸屏与电脑的连接

楼主(2019-11-26):
前段时间朋友送了一台普洛菲斯的触摸屏,他自己对这屏也不是很了解,能通电有显示,触摸有反应,就是不能和电脑通讯。所以在这向各位请教一下这屏是什么型号?怎样和电脑连接,该怎样设置?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A:
不能通讯?你用的哪种传输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是这种数据线,电脑显示无法安装驱动,我用的是windows 10,不知道是不是不兼容?

网友B:
你这电缆对吗?

网友A:
线上有没有型号?
可能你用的根本就不是这个对应的下载线;

网友C:
换条数据线试试,看你的数据线中间的盒子比较大,我是用原厂的,中间那个盒子没那么大

网友D:
通信电缆换一根试试,非原装的需要安装驱动。

网友D:
打电话问厂家,很方便的,有些电缆的做法都会告诉你的。

网友E:
先到网上买一条带隔离的通讯线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线上的文字已经很模糊
送我屏的朋友说这是原装数据线
请问大师,这个屏的型号是什么?是GLC 150-SC41-XY32SK-24V吗?如果在编程软件上设置该选哪个型号?在网上查了很久也查不到这个型号的资料

网友B:
感觉应该是电缆不对

网友A:
电缆是PROFACE的,你要插上USB口后在电脑硬件属性里看一下有没有COM口转换出来;
没有可能是驱动或电缆有问题;

网友F:
驱动问题!
你这条线的驱动没有装
看硬件管理器中有带问号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驱动有问题,下载了两个驱动都没用,不知道是否和电脑系统不兼容有关

网友A:
你电脑用的什么系统?  WIN10 /WIN8的话这种线驱动里没支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win10,怪不得了,迟点我找台XP 的电脑试试

网友A:
这个原配的光盘上驱动是支持WIN98 WINXP WIN2000系统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换了一条通信线后,可以通信了,原来是旧的通信线问题。在XP系统也无法安装驱动,我是在WIN7上安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