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26):
 一般线路板的集成电路 比如逻辑电路 运放电路 CPU的供电电源与地之间都有一个抗干扰电容,可以是独石的 也可以是CBB的【104或105】,霍尔连接插座的+-15V电源与地之间的并联电容 24v插座的24V与地之间的电容。。。都是疑难故障的得策源地,此地电容漏电 击穿 短路,易造成不明原因的故障,比如不显示 过流 过压 欠压 过热,有的故障时隐时现 有的难以查找,这种电容在线路板中数量多 无处不在,到底是哪一个出了问题,不好判断。即便是变频器报故障,一般也不会往这方面想,除非是别明显的,比如击穿 短路故障或漏电比较明显的,有时必须仔细测量 采用对比法 排除法 诸个拿掉法 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A:
   楼主经验丰富,我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故障。

网友B:
好帖!还真没遇到过,以后要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