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26):
今天我提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在售后服务或维修过程中,经常碰到此类故障。就是告诉大家 要重视细节,不要小看这种事情,轻则烧坏端子 或输入元器件,重则坏损严重 整块板子报废。端子输入电压不能超过50V。

网友A:
控制端子接入强电,输入输出元件肯定会烧掉或板子印刷电路也会爆掉的。

网友B:
说明工作不细心。一定要做好确认。任何的粗心大意都会导致无法挽回的损失

网友C:
把强电接到弱电端子,主要是无知导致的恶性错误。其实杜绝这类事情,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操作之间,要做功课。而且最好是持资质上岗操作。生手要培训,确认合格再去接触电气系统。

网友D:
恶意破坏吧,正常人都不会出现这个状况

网友E:
这个比较少见,一般电是从变频器出来的,很少另外用电。

楼主:
一些电工习惯了工频控制方式,尤其是三线控制,很可能不经意就容易接强电,有的也不看说明书,有的不懂变频器,又比如喝了酒,有的根本没概念,接强电还是时有发生的。再说一个问题,有些电工习惯接进线电源,从变频器接线端子左手开始,也不仔细观察仔细,上来就接,岂不知有些品牌的变频器,进线电源在端子右手 有的变频器进线电源虽从左边开始,但不是从第一个端子开始,这样就很容易损坏变频器,所以说态度才是最重要的,认真仔细 注意观察 不懂就问,不能不懂装懂 不能喝酒误事 不麻皮大意  不要说这个问题我不会烦犯,可能这个问题你不会犯,说不准什么时候,你就可能犯一次类似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