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26):
石油钻井上发电机发的电压是三相交流600V,现在想安电度计量表,那么这个电压安装啥样的表呢?有600V电压的么?

网友A:
没实际做过这种,电压互感器有一次电压660和1000伏的,用互感器配合普通电能表应该好实现。

网友B:
有660v的电度表,和普通电表使用方法一样。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师傅指导!想直接安600v的电度表,不过还没找到,就是660v的也没买到。

网友C:
直接定做3个600/220的电压互感器(互感器初级600V、660V、690V一共3个抽头,次级输出220V或者100V,这2个电压等级都有相应电度表,建议直接220V为佳),市购电流互感器3个,轻轻松松解决问题

网友D:
直接淘宝搜索660V电能表就有了,不行就用互感器,很多好点的电测表也是可以用

网友E:
其实这个可以自己做的,主要是校准比较麻烦,三相电表芯片的功能非常强大的,可以直接读取视在功率,有功功率,无功功率,相序等参数,电压互感器可能需要订制,这个要问一下生产电压互感器的厂家了。

网友F:
600V的好搞,一般的电度表或者多功能表都可以直接接入0-660VAC的电压,电流经过一般的互感器都可以。

网友G:
安科瑞PZ96-E3/G 这个多功能电力仪表可以满足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