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27):
项目介绍:输送线为电滚筒输送线,没一个电滚筒上安装有光电开关,每段输送线长度大约1米,周转箱长度600mm,每段输送线上只能有一个周转箱或者没有周转箱。
当有周转箱进入F1光电处的输送线,一直向运行方向运行,当F2处无周转箱时,周转箱进入,有周转箱时,不进入F2处,依此类推;
变量类型:光电为输入变量bool,滚筒为输出变量bool,扫码器为profinet通讯,可直接读取码的多个byte

PLC程序思路:
    首先建立一个DB存储区,建立一个数据Struct类型, roller1、roller2、roller3、roller4(包含:一个码存储区array of byte(0-15),一个分拣指令byte),扫码完成后PLC将码传给WCS做决策,同时将将码写入roller1的array of byte(0-15)中,没有周转箱进入时,将0写入到码区,随着输送线的运行将码往下传递roller1->roller2->roller3->roller4,在传到roller4之前PLC会接收到WCS下发的(物料码+分拣指令),PLC对比物料码相同,并将分拣指令写入byte中。传到roller4后,周转箱进入分拣机时,按照roller4的分拣指令执行分拣动作。如下表所示

问题:
1、扫码完成时,可以将扫到的码或者Noread写入码的存储区,如果进入扫码F1滚筒线时,输送线上没有周转箱,应该怎么触发写入0的指令?

请各位给提示一下思路。谢谢

网友A:
你现在就没有“同步”信号,怎么“同步”?

我觉得你首先要解决的是:
F1位置“扫码完成后PLC将码传给WCS做决策”......F4(在传到roller4之前PLC会接收到WCS下发的(物料码+分拣指令)
这样的处理就不怕数据张冠李戴?即便可以用软件来,你PLC程序是不是要很累

能否在F1位置就解决?如果能解决,相对就简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就是应为解决不了,才想的这个方法。

   原先我是扫码在F3位置,就是在货物到达F4位置时收不到WCS指令,要等待WCS的指令,才想出来的这种方案。如果直接扫完码就能知道分拣的指令任务,那就非常好了。

网友B:
有个像我们汽车行业的搬送问题,一个工位到下个工位,我们是第一个工位接到数据,然后数据往下传,数据的传送是采用的剪切的原理。如果此工位没有数据了,零件检测也没有了,就会让下一台放行

网友A:
你看这样是否可行
方案1.向WCS部门了解,其读到条码后分别投向的规律条件,然后由PLC来完成分辨处理并控制。控制完成的数据放入专属数据区,由上位读取。

方案2.前边说的“很累”
要求:扫描的数据能在F4前反馈给PLC!
我会按有重复码考虑,PLC读到扫描数据后,先在数据头加入1,2....4,WCS读取后,截取后边的扫描,数据处理完后,再加上前缀1,2,...4+扫描数据+出口标号,组成新的数据,然后发给plc,PLC截取出口标号前数据,与D1....D4比较,一致的用出口标号覆盖,F4,.....Fx....捡到对应标号,驱动斜轮分拣机......
编码没有重复可能,那就不要1,2....4工作
因为你这儿没有统一的“同步”信号,只能用光电F1,F2,....F4来整数据的传递,理想状态没问题,一旦出状况,可能就会出现数据的混乱,而且要在每段滚筒用一个光电。

数据传递是不是应该这样
你原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后一步为什么是用上升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后一步为什么是用上升沿?
具体还要结合机械运动
滚筒1000,箱子600,F4后沿做信号,箱子已经跨上斜轮机,F5滚筒也可能够上箱子,F5滚筒启动还是停止?滚筒在无动力情况下,被箱子可以带动吗?F6滚筒这时启动是不是晚点,箱子会不会扭动着往F6跑?.......
因为对你的机械不了解,才给出经历介绍。
我用F4前沿时判断,这个箱子是不是要进F6,是启动F6滚筒,斜轮机,启动/停止F5滚筒,不怕占内存,就加上延时做动作时机调整......
F4下沿(其他雷同)做数据传递信号,根据需要传到db6,或DB5
数据的传递防备前一个数据没传走被下一个覆盖哦,程序不难就是啰嗦

网友C:
插眼插眼插眼

网友D:
楼主用的扫码器是哪个品牌的

网友E(2020-05-10):
回复 网友A:
老师,帖子里说的同步信号是指什么?求教

网友F:
我觉得要保证每一个工位只有一个周转箱,   还应该加装阻挡器,不然周转箱有可能在两根输送链之间 。   至于条码的下发我觉得应该用队列的方式, 每一个工位创建一个数组能存两个条码,一个为队尾,一个队首,条码从队尾进队首出。假如第一个周转箱在f1出扫码,那条码就从f1的队尾进入,此时由于是第一个周转箱对首没有条码,那么条码由对尾流向了对首,对尾就为零了。当周转箱由f1流向f2时,周转箱出了f1但可能还没有到达f2的时候,f1又有可能进入周转箱进行扫码,此时由于周转箱还没到达f2那么第一个周转箱的条码还不能从f1下发到f2,那么第二个周转箱的条码就只能存到f1的队尾处。此时第一个第一个周转箱到达了f2,那么f2的队尾去f1的队首处拿条码,拿了过后f1的队首没有了条码为0 ,那么f1对尾第二个周转箱的条码自动流向f1的队首处。  该方法就是对首没条码那对尾的条码就流向对首。周转箱到达下一工位 那么下一工位存储条码的队尾,就从我这个工位的队首处来拿。  不知我这个方法能不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