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27):
我想用电流互感器加三相有功电度表,计量变频器所带电机的用电量,电流互感器是安装在变频器进线端,还是出线端。哪个位置计量准确。

网友A:
有的变频器自己就有电量计量功能,参数表查一下看看。

网友B:
装在进线端。

网友C:
应该装在变频器进线端,进线端为工频。

网友D:
现在,不管是进口的变频器,还是国产的变频器,用监控参数监控或记录电量,都有这个功能。包括,实时的功率,电流,电压,功率因数,单位时间用电量,等等

楼主:
普通运行监控人员,让她去翻变频器参数表,
她也看不懂啊!还是需安装一个普通电度表抄电量
吧。我用钳形电流表测变频器进出线,进线端电流小
于出线端电流,哪个才是运行电动机实际电流呢?

网友B:
普通钳形表测输出电流不准,从变频器参数读出来的电流是准确的。

网友E:
应该在进线端  看节约用电把变频器用的电也算进去

楼主:
我查看了变频器参数表里的实际电流值,
和我用钳形电流表测的数值差不多。
但进线电流小于变频器参数表里的电流,
如果计量,互感器用进线电流,电度表计量是否
准确呢?

网友F:
要装就是装进线端才能准一些

网友G:
空气开关出线 也就是进变频器的进线

楼主:
感谢各位答疑解惑!

网友H:
变频器的出线是高频的,你用钳形表是测量不准的,只能依靠进线检测,才是准确的。

网友I:
安装电度表安装在变频器进线端。出线端频率变化,是无法使用计量的。

网友J:
装在进线处,变频器本身的功耗也要算进去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