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 crc8校验程序

楼主(2019-11-27):
哪位大神可以做一个crc 8的fx5u的校验程序

网友A:
CRC8有好几种,不知你要哪一种?

楼主:
我把协议发出来帮我看看,谢谢!
CRC8校验方式:1.初始值0xFF;2.多项式0x31;3.异或值0x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协议发出来帮我看看,谢谢!
CRC8校验方式:1.初始值0xFF;2.多项式0x31;3.异或值0x00。
给你一个当年使用单片机和SHT30做I2C通信时用到的一个CRC-8的子程序,你可以照着翻译成梯形图,亲测可用:

楼主:
这个怎么翻译成梯形图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怎么翻译成梯形图啊
这个无非也是用到了一些与或非加减乘除循环指令而已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怎么翻译成梯形图啊
多项式也是0x31、初始值是0xff

楼主:
我看了下网上的资料,网上很多都是模二算法,但是我们这个应该不是模二算法。

网友B:
unsigned int crc_chk_value(unsigned char *data_value,unsigned char length)
{
unsigned int crc_value=0xFFFF;
int i;
while(length--)
{
crc_value^=*data_value++;
for(i=0;i<8;i++)
{
if(crc_value&0x0001)
{
crc_value= ( crc_value> >1 )^0xa001;
}
else
{
crc_value=crc_value>>1;
}
}
}
return(crc_value);
}

楼主:
有没有梯形图的,还有我现在产品的协议是自定义的协议,我要怎么把它修改成适合于三菱Modbus协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梯形图的,还有我现在产品的协议是自定义的协议,我要怎么把它修改成适合于三菱Modbus协议?
Modbus RTU用的不是CRC-16么

楼主:
我那个产品不是Modbus协议的,是自定义的协议。打算改成Modbus协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那个产品不是Modbus协议的,是自定义的协议。打算改成Modbus协议
Modbus RTU用的是CRC-16啊

楼主:
我看了fx5u可以直接用crc16的,但是我的产品的协议内是crc8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fx5u可以直接用crc16的,但是我的产品的协议内是crc8的
你是要把基于CRC8校验的其他协议修改为Modbus RTU协议吗?
CRC8校验按那个子程序翻译就可以了

楼主:
我现在的产品的协议还是自定义的rs485的协议,要求要crc8验证,由于修改协议没这么快,所以需要先按原来的协议编通信程序。因此还需要crc8的验证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产品的协议还是自定义的rs485的协议,要求要crc8验证,由于修改协议没这么快,所以需要先按原来的协议编通信程序。因此还需要crc8的验证程序
CRC8校验按那个子程序翻译就可以了

楼主:
我后期想把现在的自定义协议修改成Modbus 协议(CRC16),这样的话编程语言会方便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后期想把现在的自定义协议修改成Modbus 协议(CRC16),这样的话编程语言会方便些
Modbus协议肯定是方便了!你先改!有问题再来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