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27):
各位大神,智能锅炉控制系统液位低报警,控制补水电机启动有时不好用,有时好用,导致锅炉停机。是不是控制面板坏了?谢谢

网友A:
检查一下锅炉水位检测棒有没有接错,接触器以及后面的热继电器是否完好。如果都正常,可以换控制面板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水位检测棒没问题,一直挺好用的,就是昨晚上才出现这种情况。用控制面板手动启动也能启动电机,就是自动有时不好用。

网友A:
问一下锅炉操作工,锅炉液位有没有波动,给水泵电机启动时有没有间歇停止的动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波动,这是个小型锅炉,给水泵启动补水一次最多不超过一分钟

网友A:
排除接线松动,那只有换面板试试了。

网友B:
自动时应该先用手动打水超过低水位线后转自动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手动补水后开启自动,好用一段时间。但过一段又不好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

网友B:
检查一下液位计,自动开机的条件有没有全部满足

网友C:
是什么型号的控制器,如果液位低报警,确认实际液位正常的话,把液位报警强制解除(根据液位反馈信号确定如何解除),试一下能否正常运行,如果能运行就是液位传感器故障,如果不能运行,就是控制器的故障。

网友D:
这种情况重点检查水位电极
可以拆出来手动模拟液位看看控制器是否正常反应
还有就是检查一下补水泵和水位控制回路的接线端子是否接触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各位,明天拆开检查一下

网友E:
这个应该是水位检测的问题,以前修蒸汽发生器遇到的最多的是这个问题,要快就把探针用砂纸打磨干净,但是个吧月后还是出现这个问题,不想烦就换新探针,还有外壳接地不好也是这个现象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就是液位计电极结垢了,拆开清理干净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