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9-11-27):
今天用万用表二极管档量电箱里左右两个接零端子排时,电阻阻值为零,但万用表不出声,指示灯也不高。两表笔互碰有零点几欧电阻,万用表发声,指示灯亮。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万用表有问题了吧!

网友B:
关机重新开机再测试看看
这种情况基本上是表的问题!

网友C:
楼主是带电测量的,还是断电下测量的

网友D:
零线有电压

网友E:
楼主估计测量的三相五线制的零线,零线有电压,虽然比较低

网友F:
有电压。你可以先测量一下电压。

网友G:
二极管档测量,显示的不是压降吗?

网友H:
排除万用表的问题,就是两个零线排之间存在一定的电阻值,可能原因是某一零线排与电箱之间接触不良。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