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27):
常常见到别人设计的机器里面有电机被动旋转的可能,比如测功加载设备,里面就有主动电机和加载电机,加载电机就常常可能会被动旋转。
这时会产生一个问题,那就是电机在被动旋转的状态下,会成为一个发电机,这时所产生的电流怎么去处理?要不要处理?
如果安装四象线变频器,四象线变频器又要不要随时处于运行状态?
电动汽车在下坡时能发电回收,是不是四象线变频器的原理?

网友A:
我在想被动运行的时候供电主回路是不是处于断开状态?

网友B:
普通交流电机剩磁太小基本发不出多少电。

网友C:
如果你的电机非常大,发电量比较可观的话,可以考虑配置回馈单元,反之就安装个刹车单元直接变成热消耗掉就算了,毕竟回馈单元不便宜啊

网友D:
一般通过制动电阻可以消耗,当然也可以选择四象限变频器将其反馈到电网中,但价格贵,如西门子的G120系列变频器,PM240加制动电阻即可让电机长期工作在发电状态,PM250则带回馈功能,不需要制动电阻,但是价格贵很多

网友E:
第一,电机本身就是四象限运行特性具备的。既可以正反转,也可以电动和发电;

第二,变频器只要具备能量吸收功能,就可以四象限运行。这是与电机的特性对应的。比如,当电机主动运转,做电动运行时,变频器从电网吸取电能,给电机供电,把电能变成机械能;反之,当电机被负载拖着走,电机就变成了发电机,此时电机发电能量,回流到变频器,变频器此时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把电机的电能量吸收掉。
第一种形式,直流制动。也就是此时给电机通直流电,电机做制动运行,发电能量在电机内部成了热能消耗掉外部的机械能。当然,这种直流制动是对电机的一种损害了。不过,如果发电能量不大,在电机发热的允许范围内,也是可以的呦;
第二种形式,能耗制动(动力制动)。就是变频器的直流母线,安装制动开关和制动电阻,如果电机发电,此时回流的能量会把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冲高,当其达到一定的阈值,直流母线的制动开关自动打开,把充高的能量全部泄到制动电阻上,电阻发热,消耗和吸收电机的发电能量;
第三种形式,变频器的输入端是双向变流器,既可以整流也可以回馈电网。这样,如果电机发电,回流的发电能量,通过变频器的整流回馈装置,反馈电网,变成了能源再利用。

综上,第一种制动形式,属于急刹车式的制动,不适合连续工作;第二种制动形式,允许连续工作,但把能量消耗掉了。浪费;第三种形式最绿色环保。

变频器的这些吸收电机发电能量的制动方式,在具备硬件支持的条件下,都是通过参数设置,自动适应电动和发电相互转换的,无需人为操作干预。

网友F:
能量回馈当然是最好的方案,就是成本上要高些;

网友G:
可不可以用机械方式,将电机脱开,就像汽车里的启动电机
或用接触器断开电路,行不成回路,不就产生不了电流啦

网友E:
一般情况,像汽车发动机的试验台,都是连续几百小时发电工作状态,假设它的发电功率在30kW及以上,采用电网反馈的吸收能量就很合适。因为它吸收并回馈的能量可以被周边的辅助用电设备消耗,可以为单位节约大量的用电。算成本账还是很合适的。

尤其是,现在的整流回馈技术,都是采用IGBT(大功率晶体管)的变流装置,它的回馈效率很高,理论上功率因数可以接近1.一般都在0.9以上。这样,对测功机台架周边的辅助设备(比如说冷却系统和照明系统),能源再利用提供了帮助。把发动机燃油变成机械能,再转化为电能利用。多好呀。

网友H(2019-12-28):
普通的异步三相电机无法发出来电的吧,楼主位所说的电机应该是同步电机或者侍服电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