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家的吸油烟机操作灯都亮了,不能用了

楼主(2019-11-27):
自己家的吸油烟机操作灯都亮了,不能用了,有知道是怎么回事的吗?

楼主:
这个是拆下来的操作板子,是不是这个板子的故障?

网友A:
和操作板没关系,你可以试一下把主板拆下清洗一下,清洗还不行的话那就修主板,不过工作量不小,建议你直接到某宝上找一套对应的板子更换

网友B:
老款的好修,机械按键驱动单相马达,都是220V强电线路。
你这是触摸按键+电脑板,不好修,不过最终还是通过继电器去驱动马达运转,应该还有一块主控板,你这只是按键和显示面板。

楼主:
谢谢两位大师了!

网友C:
淘宝网上有通用的主板和按键,找找看。
如果油烟机用了五年以上,那就要考虑换新的了

网友D:
单片机没复位吧。
检查下有没有短路漏电的按钮之类的。
供电,IO,复位。

网友E:
触摸的就爱出毛病!

网友F:
主板挂了
检查一下会不会有油水导致短路之类的。
看着有涡轮增压,楼主有没有看过涡轮增压到底有没有哦!
是不是忽悠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板挂了
检查一下会不会有油水导致短路之类的。
看着有涡轮增压,楼主有没有看过涡轮增压到底有没有哦!
是不是忽悠人的!
什么是涡轮增压?这个真不知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