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5U PLC

楼主(2019-11-27):
一个5U PLC,外加一个FX5-232-BD扩展板,这个扩展板和外面一个传感器进行232 modubs协议通讯,实时读出传感器里面的数据,
在PLC参数里面配置了参数,程序如图就写了一行程序,
但是PLC一直报故障,诊断的时候说是 CRC错误,
实在解决不了,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程序中一般不用SM8000去触发ADPRW指令吧!
你可以把从站设备的通信文档发出来看看,或许牵扯一个CRC校验高低字节互换的问题
亦可以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一下这个从站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