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28):
针对三菱FX系列PLC,我们开发了一款FX全系列 PLC以太网转换器,它是通过三菱的MD8编程口连转成以太网实现与上位机的通讯,如编程软件、组态王、力控、Kepware OPC、触摸屏,本身还可以转出一个MD8口,通过串口连接触摸屏。

下面分别介绍下通过串口和以太网口两种方式连接步科触摸屏的使用方法

一、通过以太网方式

1. 设置ETH-FX转换器的IP地址192.168.1.10

2. 在步科触摸屏的编程软件中,组态好连接,选择以太网方式,设置好以下是参数,192.168.1.100为触摸屏的IP地址、192.168.1.10此处为三菱FX PLC的IP地址,即为ETH-FX的IP地址。

二、通过串口方式

1. 在步科触摸屏的编程软件中,组态好连接,选择串口方式,将串口0设置好以下是参数

硬件连接示意图如下:

然后建立画面,该画面既有串口方式也有以太网方式,画面如下

到监控软件中监控数据如下:

D0的实际数值为-888,Y6的实际值为1

触摸屏的画面如图:

可见,通过这两种方式可与步科触摸屏建立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