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个啥问题

楼主(2019-11-28):
显示的不是最后故障 无缘无故就不好使了,换上个同样的就好了,,恒压供水设备配套来的,能是设定了时间锁了吗?

网友A:
是我我就会先找说明书,查看频率来源和运转指令来源(看指示灯是端子运行),配上小电机来试机。而不是什么都不查就跑来发帖让别人来帮你解决问题。就像那个语音模块,请问你查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我我就会先找说明书,查看频率来源和运转指令来源(看指示灯是端子运行),配上小电机来试机。而不是什么都不查就跑来发帖让别人来帮你解决问题。就像那个语音模块,请问你查过吗?
好的,虚心接受您的建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我我就会先找说明书,查看频率来源和运转指令来源(看指示灯是端子运行),配上小电机来试机。而不是什么都不查就跑来发帖让别人来帮你解决问题。就像那个语音模块,请问你查过吗?
年底了!版主家也没有余粮啊!得勤劳发帖

网友C:
手动模式可以强制开启运行吗?
能进系统看参数不?
格式化了重新设置这些能不能操作?

楼主:
随设备来的 估计是被设置了时间锁,不要了。目前手里大大小小六七个都在沉睡中。

网友D:
看图2 也是用了一段时间,是不是环境不好造成突然不能使用----很常见
怀疑上了时间锁
1.问客户使用多长时间了,以前如果出先这类问题,间隔时间,估计结果不理想。
2.问厂家(资料?),这款产品有可能加时间锁,如能,如何恢复出厂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