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28):
基于三菱\西门子\欧姆龙\松下PLC实现喷水池控制系统

一、硬件概述:
1、三菱PLC使用FX3U系列
2、西门子PLC使用S7-200系列
3、欧姆龙PLC使用CP1H系列
4、松下PLC使用FPX系列
二、控制要求:
喷水池有红、黄、兰三色灯,两个喷水龙头和一个带懂龙头移动的电磁阀,按SB1启动按钮开始动作,喷水池的动作以45秒为一个循环,每5秒为一个节拍,连续工作3个循环后,停止10秒钟,如此不断循环直到按下SB2停止按钮后,完成一个循环,整个工艺停止。灯、喷水龙头和电磁阀的动作安排见下面的状态表,状态表中在该设备有输出的节拍下显示灰色,无输出为空白。
使用组态王制作的动画截图如下所示:
三、输入输出分配:
1、三菱部分:
2、西门子部分:
3、欧姆龙部分:
4、松下部分:
四、PLC源程序:
1、三菱PLC源程序:
2、西门子PLC源程序:
3、欧姆龙PLC源程序:
4、松下PLC源程序:
五、组态王组态
未完待续......

网友A:
多出些这样的案例,各种PLC都有可以对照实现同样功能各品牌PLC的编程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出些这样的案例,各种PLC都有可以对照实现同样功能各品牌PLC的编程差异
发这个帖子主要是因为有位新注册的网友需要一个例子,所以就索性发了出来。

网友B:
西门子程序可以运行吗?需要SCR SCRE吗?没有PLC模拟,刚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西门子程序可以运行吗?需要SCR SCRE吗?没有PLC模拟,刚学的!!
可以运行啊,最好找个实物吧!

网友C:
留个脚印,以后用到其他牌子再来对比学习,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留个脚印,以后用到其他牌子再来对比学习,谢谢了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只不过把4种PLC编程都发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