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表相关问题咨询

楼主(2019-11-28):
日本RKC HA400温控表 现在面临的问题是 机器设置温度200度,为何温控表显示230度,怎样能让机器设置与表显示同步?

网友A:
热电偶用专用补偿导线接。热电阻用三线制的,而且不能短接。

网友B:
设置温度200度,温控表显示230度,那是超温了呀,是不是PID参数没设定好

网友C:
传感器做过标定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线没问题,现在分析是HA400温控表内参数设置问题!有没有相关表的设置说明书?

网友D:
要投PID控制,最有效的就是投自整定,设置方法可见说明书。提供一份如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

网友E:
如果问题探头没有问题,那么检查是不是延长线导致的温差。
最后就是看看PID控制是否设置合适。这个需要现场进行调整。

网友F:
如果表在超过200时候就可以停止加热,但停止加热后温度还是上升,说明控制特性不够好,但你的表现在已经是用电流端口来控制了,调试一下里面的PID部分数据应该可以解决,这种表很常用,比如热封机,温度可以精确到两度

网友G:
上下限调错了?不会这么低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