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28):
老哥们,我16的DTM下了,为啥在SoMove2.7.5里搜不到啊

网友A: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软件...同样的dtm 一起培训的别人就能搜到.我就搜不到..各种重装.重启.都没好用.
然后我就放弃16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重装系统有用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重装系统成本太高..为个16..不值当的...
装软件就得装几天..

网友B:
在Somove里面更新下DTM呢?可以找到LXM16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额,找不到

网友B:
回复 楼主:
那只有把DTM卸载了,重新安装下DTM。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试过了 没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那天培训我不也这样嘛.....没招

网友C(2020-03-24):
回复 楼主:
楼主,请问搞好了吗?我的28A也找不到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这张有很多设备图片,从哪调出来的?我刚装的怎没有,请指教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需要装那些设备的DTM,安装一个设备就多一个图标。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我装了LXM28的DTM,是不是接不接硬件,somove都应有28载体?
事实上连好28驱动,点somove扫描网络,提示网络扫描失败,可能是我的串口线有问题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哦,如果安装好了28的DTM那么somove离线配置的是可以配置LXM28的,但是在线扫描提示扫不到,可能要检查下线了。

网友D(2024-08-25):
大佬,16D DTM在那里可以下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