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28):
我对施耐德65150CPU出现故障时的更换步骤细节上不太明确,望各位大神赐教一二

网友A:
楼主,要把问题更详细描述下哦

网友B:
哈哈,这是我的强项啊。

更换65150需要考虑以下问题:

1. 固件版本号
2. 程序版本,也就是Unity Pro的版本

一般还说,固件版本和Unity Pro有个对应关系,但不一定是一一对应,一般差距不大的版本是互相兼容的。
如果原有CPU和新买CPU的生产年份差别不大但是不兼容的时候,有两个选择:升级程序到新版,或降级新CPU的固件到老版。

升级程序到新版可能需要新版的UnityPro软件,软件升级的时候注意保存好数据(SRAM),免得丢失一些设定值啥的;

降级的话要看看新硬件是否支持,支持的话,降级相对风险较小,因为对程序的支持是一摸一样的。

友情提示: 刷固件的时候一定不要断电,刷完固件成功以后一定要断电重启,避免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总之,按相应版本固件的readme文件说的严格操作,不要图省事。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厉害了,非常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