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D-B变频器报GFF

楼主(2019-11-28):
我们有台VFD-B变频器报GFF,复位后可以启动运行30-60秒后会重新报警。拿掉输出端接地后就正常了,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接地保护动作,检查连线与电机是否有接地短路情况。

网友B:
换台电机接上试一下;

网友C:
台达变频器报警GFF一般都是霍尔有问题,检测一下霍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