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扩展端口问题

楼主(2019-11-28):
亲们,这个扩展端口可以连接笔记本做程序的读写吗?怎么操作?九针圆形的跟触摸屏通讯了。

楼主:
FX3U的,除了加扩展端口还有其它方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FX3U的,除了加扩展端口还有其它方法吗?
可以再扩展一个BD板,比如232BD、422BD、485BD等

网友B:
从你的图片来看是FX2N的吧,当然不管是2N还是3U你都可以加一块422的BD板,这样就可以连接笔记本做程序的读写了。

网友C:
这是FX2N的,加一个FX2N-422BD扩展板;
另外,你上面的电池没有安装,程序没用外置存贮卡的话是不能保存的;

网友D:
触摸屏的穿透功能啊

网友E:
我现在都是直接加一个BC NET-FX,直接用以太网编程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都是直接加一个BC NET-FX,直接用以太网编程
北辰的东西?价格比422BD贵吧

网友C:
哈哈;比FX2N-422BD价格要贵的多了;

网友F:
最省事的是加422bd模块,编程电缆直接可以用了

网友G:
加个422吧,国产的几十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