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故障求助!

楼主(2019-11-28):
一台达VFB-30KW变频器模块炸了,查电源驱动板快速熔断器开路,直流母线电压供PCB板上两处开关电源,一处电源2842损坏,限流0.5欧检测电阻损坏,更换后此处电源正常。另一路除2842更3欧限流检测电阻损坏之外还损坏电流检测反馈回路的750欧电阻,2842的7脚电容鼓包,跟换后2842芯片7脚电压7.5V,更换7的稳压管后7脚电压13V抖跳,单独给PCB板的2842芯片供16V电压,1脚3.7V,2脚1.72V,3脚1.04V,4脚1.95V,6脚1.02V(正常那路是13.10V)8脚5.06V,此种情况应该是那里坏了?

网友A:
不知你检查驱动电路了吗?驱动电路是否有短路的地方,2842的3脚电压不能高于1V,开关电源的开关变压器副边各支路电源是否有短路 尖峰电路是否正常,反馈回路还有坏的元器件吗?。。。

网友B:
开关管或者和它并联的稳压管

网友B:
有示波器可以看6脚输出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B:
7脚电压抖跳8脚就没有5V,6脚测不到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驱动电路坏的那路供电电源已经正常了。2842的7脚稳压管是18V吗?实测另一路电源是16V多,还有6脚的稳压管也是18V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3脚电压不能高于1V,实测确实高了,莫非是电流检测电阻3欧我看错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不是说单独供电6脚电压低吗?你看一下好的和坏的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B:

6脚好坏波形对比

楼主:
3842的6脚无波形输出应该是3脚起保护了

楼主:
我的错!正常电源1脚电压3.70V,故障电源1脚电压是3.59MV,是1脚软起PNP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