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肯变频器7.5KW更换上桥光耦后,启动变频没有输出没有电流

楼主(2019-11-28):
三肯7.5KW变频器,上桥V和W相光耦A333J坏。更换后上桥与下桥波形如图。模块换新的。560V电压正常。但是启动变频器后,频率数字有上升,但是变频器没有输出,负载没有电流。用电流表单独测试六路驱动电流,电流一样。请师傅指点一下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你是怎么判断上桥臂的光耦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把给开关电源供电的限流电阻去掉。单独给开关电源供电,这样不用屏蔽保护就可以测试驱动波形。

网友B(2020-01-02):
问题解决了吗老哥?分享一下呗,是不是主回路没给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