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磁感应开关进水

楼主(2019-11-28):
早上设备开机没有问题,过了一会,屋里突然出现冷凝水,滴到气缸上面,在开机,磁感应开关就反应不正常,气缸伸出和缩回,同时有信号,例如气缸在缩回位置,结果伸出气缸磁感应开关信号,在PLC上闪烁

网友A:
会不会磁性开关位置跑位了,这么短行程气缸如果动作频率高的话磁性开关位置还真不好调

网友B:
这种两线的不耐用。

网友C:
磁开关是干簧管的还是霍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磁性开关位置跑位了,这么短行程气缸如果动作频率高的话磁性开关位置还真不好调
位置没有问题,因为之前正常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两线的不耐用。
我的是三线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开关是干簧管的还是霍尔的?
有什么区别,怎么判断

网友D:
进水没遇到过,这种发生过由于没有专用固定卡子,用扎带固定,结果用的劲儿太大,开关触点直接粘上了,一直有信号。

网友E:
回复 楼主:
舌簧内部是机械结构、霍尔内部是电子元件。SMC一般分有触点和无触点。理论上的话无触点的会耐用一些,若是磁性开关确认没问题的话,程序里面可以对磁性开关进行延时2ms检测,减少误判。

网友E:
简单判断一般三线制的无触点居多,二线制的有触点。具体以型号查询结果为主。

网友F:
我们用的是全密封的,不会进水

网友C:
回复 楼主:
如果是三线的,应该是霍尔的,进水后内部元件引脚短路,造成误动作,可以烘干试试,或更换一个。

网友G:
是不是干簧管的,可以用耳朵听到动作声音

网友H:
从图片来看密封性还是蛮好的,感觉应该进不了水

网友I:
磁感应得错开位置 不然会造成两个都亮

网友J:
如果环境没问题可以正常使用,那么就应该想办法解决冷凝水问题!
特殊情况解决不了那么就想办法做防水处理!
优先考虑治根!

网友K:
这种玩意还能进水?

网友L:
换了吧,估计也是刚好遇到进水而已,一般这样的开关不怕水,基本是密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进水没遇到过,这种发生过由于没有专用固定卡子,用扎带固定,结果用的劲儿太大,开关触点直接粘上了,一直有信号。
我这个就是专用的磁感应开关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舌簧内部是机械结构、霍尔内部是电子元件。SMC一般分有触点和无触点。理论上的话无触点的会耐用一些,若是磁性开关确认没问题的话,程序里面可以对磁性开关进行延时2ms检测,减少误判。
不能加延时,要求速度快,这都觉得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简单判断一般三线制的无触点居多,二线制的有触点。具体以型号查询结果为主。
谢谢,咨询过了,从淘宝上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三线的,应该是霍尔的,进水后内部元件引脚短路,造成误动作,可以烘干试试,或更换一个。
我直接到位换新的,怕给自己找事

网友M:
很正常,我们客户现场也出现过,客户的空压机过滤不行,容易烧电磁阀没。后来这家客户的设备,都加油水分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