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29):
威纶通TK6070iQ触摸屏程序,用台式机转换文件,通过U盘下载到触摸屏好用。笔记本就不行。求帮助

网友A:
软件不一样的版本?

网友B:
文件有没有建立成功?

网友C:
怎么不行,是不能通过U盘下载还是不能通过笔记本建立u盘下载文件,或者是通过u盘下载后画面字体或图片显示□?

网友D:
台式机和笔记本里面的软件有没有差异?
这种问题肯定是PC软件问题吧!
前题是U盘是同一个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威纶通TK6070iQ触摸屏程序,用台式机转换文件,通过U盘下载到触摸屏好用。笔记本就不行。求帮助

TK6070iQ这款本身就不支持电脑下载程序,只支持U盘下载,用电脑下载程序就是瞎搞。

网友F:
省几十元,没有usb下载。也是正常的

楼主:
已经成功了,先用笔记本
生成U盘需要文件,放在笔记本桌面,再将这个文件复制到U盘上。就可以用这个U盘上的这个文件,下载到触摸屏是了。

楼主:
不是钱的问题,是为
客户变更触摸屏上内容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E:
威纶通TK6070iQ触摸屏程序,用台式机转换文件,通过U盘下载到触摸屏好用。是用笔记本转换U盘触摸屏下载文件不好用,

网友G:
回复 楼主:
可以直接在U盘生成文件的,不用你那么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灵,用别人笔记本可以。我的不行,怪了。

网友H:
反正我对于威纶屏用U盘下载这个功能深恶痛绝:有时偶尔可以,但是90%以上是不可以!!
所以我现在不再给客户推荐用威纶产品

网友I(2019-12-31):
文件夹是纯数字的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文件夹是纯数字的吗
数字字母应该都可以,中文的不一定行

楼主:
回复 网友G:
字母和数字的文件夹

网友J(2020-03-04):
我就想不明白,维纶为什么不把TK6071Iq和TK6071IP集成到一起,非要将它们两个分开

楼主(2020-04-24):
很大原因是U盘质量不好,望大家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