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 Smart自由口协议串口通信

楼主(2019-11-29):
西门子200 Smart自由口协议串口通信

一、程序实现功能:
手动置位M1.0触发端口0开始发送,将发送缓冲区发送出去,发送完成后产生发送完成中断,每产生一次发送完成中断对VB200做自加操作。
二、程序分段说明:
1、端口0通信参数:自由口协议,波特率9600bps,8位数据位,无校验,启用端口0发送完成中断
2、启动发送:将字符串QQ149034219复制至端口0发送缓冲区首地址VB100中,使用M1.0触发端口0开始发送
3、发送完成中断子程序:每产生一次发送完成中断都对VB200做自加操作
三、程序测试:
使用USB转RS485电缆将200 Smart的端口0和电脑连接起来,电脑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并设置好通信参数,PLC程序中触发M1.0,即可观察到串口调试助手接收到字符串,如下所示:
四、源程序分享,如下附件所示:
附件:西门子200 Smart自由口发送.rar

网友A:
感谢版主热心分析,谢谢!

网友B:
求助版主,关于数据读写的问题,modbus RTU 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助版主,关于数据读写的问题,modbus RTU 的问题
详细说说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读取没问题,寄存器写入不行

网友B:
这是仪表的协议

网友B:
按照三菱的实例去写我的数据写不进去,我的方法有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读取没问题,寄存器写入不行
10进制和16进制你都不区分吗?如果是写多路保持寄存器的话,这里要么是K16,要么是H10

网友C:
16#09和下面的9是用来干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09和下面的9是用来干什么的?
16#09是给特殊功能寄存器赋值的,具体含义顶楼有说明
9是发送完成中断事件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学习
您要回复一些更加有意义的内容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