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有16个反应釜,通蒸汽入反应釜夹层,进行加热反应釜温度,温度精度正负2度之内,用哪种方案

楼主(2019-11-29):
1、在网上有找到那种带PT100的自动调节阀门,这种方案最简单(直接PT100测量釜内温度,阀门自动调节开度控制蒸汽量,看说明书有PID参数调节,但实际上阀门到了之后,只有比例参数,根本没有积分和微分参数,奇怪的是两家都是这样。(如图这种阀门)我有点疑问,是否真的有这种PID参数可调节的这种一体式的电动阀门,如果有这种阀门控制是否能达到这种精度(我的反应釜只有加热功能,没有冷却功能,而且这样的大惯性的系统控制起来精度2度之内是否可行)
2、用PLC控制,用热电偶模块输入每个反应釜的温度,然后程序中用PID功能运算,模拟量输出到电动阀(接受4-20ma的阀门,这种阀门纯粹做为执行机构)这种系统,成本就该会比较高PLC+16路的热电偶输入模块+16路的模拟量输出模块。
3、用16个温度控仪加16个电动阀的结构(电动阀门接收4-20ma,只做为执行器)
4、是否有一种专门适合这种的多通道控制器,信号为PT100输入,经过每通道的温度设定,控制器的PID运算、再分别各路输出量(4-20ma),再控制电动阀,如果有相当于第3方案的集成。

不知有没有同行实际做过类似的方案,效果怎样,谢谢!

网友A:
1.阀门既然买回来了就试一下呀,
2.多通道的温控器淘宝上面有
3.个人觉得还是用温控器加电动阀控制比较好

网友B:
  这种电动阀门与常规的电动阀的区别是有个执行控制器,用了个芯片有一定的控制运算功能,对于一般的控温场合是可以满足使用的,其死区1%,控制精度正负1%。关键是看你的釜容积有多大,否则用它是最经济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阀有试用了,只有比例可调节,没有积分和微分功能,设定60度,到63度才全关,最终会跑到70多度(没有积分和微分功能没办法在60度之前慢慢关闭阀门,我的反应釜是3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我也是说如果这种阀门能控制的话,是最简单的,我的反应釜是3吨,但没有积分和微分参数,单单靠比例控制会超10度(设定60度,会超温到70度)

网友C:
用第三方案最可靠,另外可以用触摸屏485通讯集中显示与控制。
用开关量输出的温控表做过蒸汽热交换器控制,阀门用气动薄膜切断阀,温控表也有PID,控制效果不错,没看到温度波动。

网友B:
回复 楼主:
比例电位器调过已没有效果?

网友D:
可以了解一下这个气动调节阀,4-20ma信号,PID控制,蒸汽加热用的,之前在一家饮料厂维修过,看看是否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E:
楼上推荐的阀门也比较好用的,还有一种阀门和楼上的一样,都是用压缩空气做动力,但是取消了气门定位器,直接用开关量的控制压缩空气的通断,压缩空气经过减压阀就可以控制阀门的最大开度,调试好精度在一度没问题,温控器也是通用的,价格比较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