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29):
各位老师傅,请教个事。以前用变频器考虑到的问题比较少,应用也简单。这次做的一个设备,电机铭牌如图,选用的FR-D740-3.7K的变频器,用模拟量控制速度。翻看了应用手册调试了两天了,有两个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每次启动的时候晃动很大,需要调整设么参数优化。
2,电机空载启动电流也很大,启动会因为0L报警速度提不上去,如果关闭防失速报警,就会报过载。参照手册的处理方法,跟0L有关的参数Pr.0、7、8、13、22都调整过无效果。尝试更改为磁通矢量控制,参数作如下更改
71适用电机——3
80电机容量——4.0
83电机额定电压——400
96自动调谐状态——11
变频器再显示12调谐中以后就报E.THT电子过电流过载了,调谐也未能完成。Pr.9已经按照电机铭牌上的额定电流的1.5倍设备了。最头疼的是有人拿了一个士林3.7KW的变频器过来测试就正常使用的,查过资料后发现他这款只支持矢量控制。三菱的默认是V/F控制,按照说明书的改为矢量控制又未能完成。想请教一下各位老师傅我下面改怎么去调整相关参数。

网友A:
三菱的变频器,没玩过,掺和不上,要是西门子的变频器,我就能告诉你怎么操作了。

其实,关键是读手册,把手册操作说明读懂了,就可以自己动手试着调试了。现在的变频器,都有自学习的功能,做一个运行前的调试和辨识,在运行电机,就应该没问题了。

或者简单点,先用V/F控制模式转起来看看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菱的变频器,没玩过,掺和不上,要是西门子的变频器,我就能告诉你怎么操作了。

其实,关键是读手册,把手册操作说明读懂了,就可以自己动手试着调试了。现在的变频器,都有自学习的功能,做一个运行前的调试和辨识,在运行电机,就应该没问题了。

或者简单点,先用V/F控制模式转起来看看情况。
嗯,三菱这款默认的就是V/F模式,问题就是不管怎么按照手册上的异常提示,从零速往上升速的时候,都会0L异常。感觉就是明明电机是空载,看上去就好像很吃力一样。换个士林只有矢量模式的,跑起来却很溜。

网友B:
图表中你的电机是4千瓦,不明白你干嘛还要选用3.7的变频啊,如果你用5.5的就根本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表中你的电机是4千瓦,不明白你干嘛还要选用3.7的变频啊,如果你用5.5的就根本没问题
就算是功率选小了一个等级,在空载下也不应该有这些问题啊。而且士林的也是3.7KW,从低频到高频也没有半点问题。

网友A:
回复 楼主:
V/F控制不至于吧?启动费劲?50Hz下空载电流大?那变频器是不是没整好?找个三菱的售后技术支持问问,在第一次上电之前,应该做什么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V/F控制不至于吧?启动费劲?50Hz下空载电流大?那变频器是不是没整好?找个三菱的售后技术支持问问,在第一次上电之前,应该做什么工作?
我也挺好奇的,因为这个变频器是买的新的,感觉参数应该是出厂参数,和以前的用法也没什么特别的。星期一去现场我觉得有必要先恢复出厂设置一下。

网友A:
回复 楼主:
嗯,或者直接找供应商的技术支持,咨询一下运行前要做什么工作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