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E-B伺服转动太慢

楼主(2019-11-29):
如下图所示设置和程序, U0\G4318是JOG速度,U0\G30101是JOG启动,伺服参数中是1000个脉冲一转,但给U0\G4318 速度1000马达转动太慢了,根本不是1秒一转,按照这个设置应该1秒一转啊。

楼主:
下图监视的是10MM/MIN,这之间是个什么关系?

网友A:
你这个1000应该是1000个电机编码器的脉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1000应该是1000个电机编码器的脉冲吧
第一次使用,我也不知道这里什么意思

楼主:
好像明白了,这个速度单位是MM/分

网友B:
速度单位不是写的很清楚,mm/min

网友C:
每转脉冲数为1000个脉冲,它的意思就是很简单的告诉你,你发1000个脉冲它就转一圈。那么控制就简单了,你只需要关心发了多少个脉冲,比如20000个脉冲就是伺服转了20圈了

三菱的伺服我都是用这个参数来控制伺服,从未使用过电子齿轮比。

速度是MM/MIN。
其实它这个是和西门子的伺服理念一样,就是你先设置好机械参数,比如转一圈对应机械实际位置多少MM,这个一圈指的是电机轴。,如果有减速机你需要先换算好实际的经过减速之后的距离。

设置后就会直接给你实际的位移速度,而不是脉冲速度。

网友D:
Pr.8参数设置太小,这个改大。

网友E:
对于每转脉冲数,用的是B型的伺服,还是要设置成实际的电机编码器分辨率,用MR-JE-B的,设置成131072
按这样设置好后,再去设置其它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于每转脉冲数,用的是B型的伺服,还是要设置成实际的电机编码器分辨率,用MR-JE-B的,设置成131072
按这样设置好后,再去设置其它的参数
速度单位是MM/MIN,速度慢是这儿搞的鬼,能不能改成MM/S,我们一直都是用M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