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29):
这是我们空压机控制柜里的设备,各位大佬来认认,谢谢。

网友A:
第一个不知道,二三应该是固态继电器

网友B:
按图顺序分别是,电流变送器,电源滤波器,固态继电器。

网友C:
楼上说的完全正确

网友D:
第一个,电流检测,应该是对电机的电流保护器之类的玩意

第二个,滤波器,抗干扰用的;

第三个,固态继电器。

网友E:
这个不叫设备,是元件。

网友F:
线槽上写着呢,网上查查就行了。虽然不专业,但是猜个大概其。比如noise filter,noise filter_百度翻译
常见释义   噪声滤波器

网友G:
这台空压机应该是进口的吧,电箱看起来比较规范,标示都是英文

网友H:
回复 网友G:
应该是韩华空压机,原韩国三星空压机,后被韩华集团收购。

网友I:
1 滤波 2 固态

网友J:
9楼厉害!
这个都看出来了!
图二是韩国华仁的滤波器!

网友K:
第一个叫延时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