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29):
项目背景:
1、罗茨鼓风机电机功率15kw,变频器18.5kw
2、控制管道内瓦斯气体压力温度,气体供燃烧机使用,压力最大30kpa,使用中压力要稳定0-30kpa之间某一数值,用pid仪表控制。
3、气体管道压力不稳定,用气高峰时,气体更不稳定
4、视频压力波动较大,但也是运行中较为稳定的情况,有时候变频器达到50hz,也达不到设定值
5、试用变频器pid控制也效果不好,咨询同行,都有这个问题,pid控制时电机转数和过山车一样,很不稳定,调节管道的旁通阀无济于事
大家讨论讨论,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网友A:
应该是PID参数没有调好。

网友B:
调大仪表的输入数字滤波设置试试。

网友C:
这个跟传感器的安装位置也有关系

网友D:
碰到一样的情况,罗茨风机和变频器都是55KW,有三台,平时运行一台,最近项目改造,晚上运行时风机突然烧了一台,电气参数一切正常,变频器也没报警,早上开第二台发现问题,运行一段时间后,电机电流降到56A,转矩只有十几,频率不变50HZ,风机有异响,不敢开赶紧停止,开第三台有同样的情况,现场拆开坏的电机,匝间短路,轴承连接处固定螺丝变形严重。
分析:
仔细观察计算后初步判断,风机风量大,改造后使用风量达不到50%,造成风机憋压,影响风机轴承稳定性,电机转速降低。
处理:
将风管支路阀门打开数个,风机运行正常。

网友E:
有时候,这种闭环控制出现波动,往往会把目光集中在PID的调节参数上。其实不然。我认为出现这种问题以后,可以先把PID去掉,风机只给恒定转速,看看压力的变化情况,可能就会发现些问题呢。

网友F:
PID只是一个工具,具体什么时候使用,如何使用工具要看现场情况。像前面有回帖说的,第一个和你的反馈传感器位置有关系。第二个和整个控制系统有关系。第三个不要把全部控制都托付给PID。有的时候PID作为附加给定,可能会更稳定。
比如你能找到电机运行多大频率会一般达到多大压力,做个统计数据,然后就可以知道每一个压力大概需要多少频率,那么就可以当用户设定某个频率时,你直接给定一个对应的频率作为变频器的主给定,另外再加上实际与设定的小差值的PID结果为附加给定,那么系统就会容易稳定了。

网友E:
楼上所说,也正是我想说。变频器外部闭环压力、温度、流量的PID控制,都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要先把这些目标物理量的时间常数研究清楚,接下来的PID设定、PID附加给定、微调等控制就易如反掌了。

网友G:
根据你提供的状况,问题的根本在于你的供气压力太低,可以检查一下进气管道和减压阀,毕竟你的变频器都运行在50了,压力还不达标的话燃烧机就会熄火的,也有可能是你的燃烧机原来选型就是偏大,管道进气压力过小

网友H:
得算一下用气量和空气混合比这些,对照管道流量和瓦斯浓度,是否不匹配。
瓦斯压力控制是末端放散自动控制还是主管道阀门开度控制?放散应该效果好一些,但是有浪费,直排对环保方面也不好,可以和风机转速调节配合来做控制。

网友E:
变频器内置的PID控制器,一般都具备自学习的功能,在运行之前,先激活自学习的功能,让它自己测试一下被调节物理量的时间常数,以确定自己的PID参数;假如变频器没这个功能,那就需要操作者自己先学习一下,然后根据测试结果设置PID参数。或人工智能,或人工。若想闭环控制得效果好,这个学习过程是不能省的。

网友I(2021-03-23):
换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