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可以拿常开M0和M1996去置位结束信号?

楼主(2019-11-29):
老哥们,最后为什么可以拿常开M0和M1996去置位结束信号啊。不是手动按钮离开了,MO就OFF了吗。拿MO的下降沿不行吗

楼主:
顺便问下HR和DR有啥分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哥们,最后为什么可以拿常开M0和M1996去置位结束信号啊。不是手动按钮离开了,MO就OFF了吗。拿MO的下降沿不行吗
M1996是定位完成标志,因为例程中有设定手动信号长按和点动两种模式,所以要用到M1996这个信号来确保长按下输出N个脉冲。
例程只是告诉了一个方法,你可以照着它抄,也可以依据140指令的用法自己写。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顺便问下HR和DR有啥分别。。。
HR 带掉电保持 DR 不带掉电保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主要疑问是为什么前面用M0的常开,按钮松开M0不久为0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