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29):
各位老铁大家好,公司目前设备改造,其中新增一台液压设备,动作简单,如图:油缸拖着压板上下来回动作。公司没有液压专业的人员,因还有其它自制设备,领导决定外购液压站,电气部分自己做。自己没有液压站控制经验,特向各位大佬求助:
油缸的定位精度要求不高,因为是垂直安装,动作的时候要求平稳,不能有冲击。液压站提供的是伺服泵,供应商说注塑机上应用很多,控制也比较简单,PLC给压力和流量,通过电子尺检测压板的位置,改变压力和流量就行了。
我目前的疑惑是:给定压力和流量后,是否要做PID输出,还是单纯的给个模拟量输出就行了。如果单纯给个模拟量输出,这个效果和普通电机带泵有什么区别?设备运行时是两段压力和流量,快接近设定的行程时,油缸要慢下来,不能有大的冲击。大概的看了下驱动器手册,讲的也不是很详细,好像和变频器差不多。

网友A:
液压伺服泵需要PID控制。

网友B:
可以不用做PID,可以简单做个缓启缓停就可以了,就是启动时从0到给定速度,停止时从当前速度减到0;伺服驱动本身就是PID控制的,你只要给定速度与流量就行

网友C:
固定运动行程的液压运动根本不用电子尺啊,就是开关量的电气控制电磁阀就可以,要调速度的话,液压缸进出口增加流量调节阀就可以了,比较简单的控制直接去批发市场买一套回来就可以了,不用自己做啊

网友D:
英威腾有专用的液压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