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30):
一台铣床的变频器18.5kw ,用了两年多,上电报过压,母线直流电压显示正常,顺着100v1vf电容的电压信号,与ZD14构成的基准电压信号相比较,当大于基准电压时,光耦PC10导通,将过电压信号故障信号输入MCU,2.6kΩ变值140kΩ

网友A:
上电过电压,一般是电压检测电路有问题,比如降压采样电阻变大 集成运放坏或其反馈电阻异常。。。

网友B:
这机器电阻最容易坏

网友C:
电压检测电路,电阻变质大多是引起该故障的根源

网友D(2020-10-22):
这个板子电压检测电路在哪?我收到一台欠压的

网友D:
接着问一句 楼主收费多少,第一次接私活儿还不知道应该报价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