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30):
请教大家,变频器检测电路中电压电流量可以另外引出来做别的控制吗;如果可以,功率也可以引出来吗?

网友A:
当然,如果是西门子的G120或者S120的话,这个需求没问题。采用通讯的形式或端子的形式,都可以引出来的。

网友B:
引出来也不一定有用,计算是在MCU内部通过一定算法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再请教一下,ABB的变频器可以输出采集的电压电流量吗?是不是变频器不输出功率信息?面板上的功率信息是内部计算得到的是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自己看ABB的变频器参数。不会没有这个功能。包括功率的实时监控。功率为正,是电动状态,功率为负,是发电状态。具体是哪个参数,我也不知道,没用过ABB的变频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再请教一下,ABB的变频器可以输出采集的电压电流量吗?是不是变频器不输出功率信息?面板上的功率信息是内部计算得到的是吗?
abb变频器可以通过模拟量输出端子或通讯端口输出电压 电流  速度  频率等信息的。